单片机解码SD卡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8):
如果是软解,即使是128kbps的立体声MP3,则STM32和LPC2148这样的ARM都做不到(至少做不好)。
插卡播放一般是台湾公司做的专门的IC,价格一般2~6元。
再比如,用MCU做的读卡器,很难跟几元钱的读卡器比,人家随便可以上2.0的

楼主:
谢谢,了解了,那看来还是用专门的芯片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网上有用单片机做的读SD卡播放音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网上有用单片机做的读SD卡播放音乐的。

网友B:
LS上DA直接用串联电阻的方式?!
历害啊!第一次见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