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STM8的增量式PID制冷片温控器(转)

楼主(2012-08-28):
原创开源
此电路和程序已经过实际测试,性能稳定,我用的是6A的制冷片,没有啥问题哈,IRF530稍微有些暖而已。
电源:LM2596
CPU:STM8S103K3T6(内部16MHz RC)
测温装置:DS18B20
制冷片驱动电路:PC923+IRF530
编译环境:IAR FOR STM8 V1.3
程序框架:500ms时间片
控制算法:PWM的增量式PID(参考论坛上的资料)
原理图

主函数
//#include "stm8s.h"
#include "APP.h"
void main( void )
{
  BSP();
  while(1)
  {
    Timer_Delay_100us();
    //Timer_Delay_20ms();
    Timer_Delay_500ms();
  }
}
185612nfygvnqvnkn9qqel.zip (712.49 KB)

楼主:
神马情况啊

网友A:
帮顶。
不过一看是DS18B20的,一般就是学生的作品。
做产品,要讲究成本,用NTC电阻最好了。

楼主:
其实当做是学习资料也不错啊

楼主:
大众有需要就好 哈哈哈

楼主(2012-10-23):
不受欢迎吗

网友B(2014-01-21):
哈哈,学生产品,不过不错

网友C:
如果是NTC的话。我觉得成本虽然挺低的。但是从节能方面肯定是比不上PWM控制的节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NTC的话。我觉得成本虽然挺低的。但是从节能方面肯定是比不上PWM控制的节能的。 ...

NTC是用于测温的传感器,不是NTC直接控制加热呀。
你想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TC是用于测温的传感器,不是NTC直接控制加热呀。
你想歪了。

恩。这样确实成本可以控制的不错。

网友D:
制冷效果如何,制冷夹具这块怎么设计的:)

网友E(2014-03-12):
学生作品哪又如何。都是这样过来的。帮顶,感谢分享,再接再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