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静差与振荡的区别

楼主(2012-08-28):
PID整定时只使用比例控制,如何判断是静差还是振荡?谢谢

网友A:
静差和振荡就不是一回事
另外 整定时要实现等幅振荡

楼主:
出现等幅振荡是一直持续还是只出现一次?

网友A:
一段时间内  请实验确定
另外 受环境影响  该等幅振荡会有一定的漂移  所以上述“一段时间”需要谨慎确定 否则有可能让算法无法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