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谢器放大电路

楼主(2012-08-28):
请问哪位大侠有用过压力传感谢器的放大电路?
条件如下:
VDD:5VDC,
压力传感谢器双输出,
满量程输出:4mV,
在生产时,能进行零点及满量程校正。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一般都是电桥  后级采用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
或者直接入AD  因为有些AD自带程控仪表放大器

校正采用软件来做

其它一些需要考虑的  比如滤波  瞬态抑制

网友B:
进口CS5532...............,ADS1230..............................
国产CS1180...................,HX711........
还有很多单片机集成AD,LCD驱动等

楼主:
3# wangyy608

楼主:
Wangyy608,你的这些IC太贵了,用不起,谢谢!
我用的MCU本身就有AD,不过只有12位,无法准确检测4mV电压。

楼主:
狼兄:
是否有这文面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A:
看看3L推荐的芯片的DATASHEET  里面有典型电路

网友C:
想省事就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D:
搜索一下称重放大器,会给你思路的

网友E:
INA128+OP07

网友F:
4mV?满量程?信号真够小的!
得舍得钱用高级的片子才行!

网友G:
建议楼主用AD623或AD627等仪表放大器,很契合此类应用。
我用过,放大电桥输出的小信号效果非常好,就是比较贵,大概要30元左右。

网友H:
用AD623等差动放大就不错

网友I:
如果想用单片机内部的AD,就得自己用运放做一个放大器。

网友J:
满量程4mv,12位肯定不够的,可以考虑AD7731里面有测压力的介绍。。。

网友K:
选用Sonix SN819/29系列MCU,自带AD PGIA内部放大器,可选1--200倍不等,16--20bit AD精度,不用操心外部放大电路的;传统的324外部放大电路在压力传感器上的应用已经没有优势了!

网友L:
集成芯片cs5523,此类芯片价格也不贵几十块,自己做硬件,考虑的东西比较多,集成的相对来说稳定性要好点,没有分立元件的特性。
CS5523我在21ic上的询价好像说是28rmb,16位的,另外MCU本身带的AD误码率比较高,说16位,估计10位有效就不错了,这个以前具体测试过,现在手头上没有数据。

网友M:
msc1210,就是太贵了。

楼主(2012-10-07):
谢谢各位大侠,准备用sonix的SN8P1917。

网友B:
1917淘汰了,用294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