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mos管驱动电路,irfp460,求大神指点如何改善波形

楼主(2012-08-28):
这个电路是用ir2112驱动mos管irfp460的,但是栅极的波形不行,求大神指点,工作频率200k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A:
看波形像是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不行,加个推挽试试

楼主:
这个是加了个推挽输出的波形,能不能再改善了呢

网友A:
驱动电压有点高,mosfet 在6V时已经开通,高电平定在12V较合适,再高了会增加功耗,而且开通和关断时间会不平衡,波形也不好看。其实上面的波形也算正常了,将驱动电压降下来会好看些

网友B:
你测量一下驱动电阻那一侧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上面的一个框是后面回路中的电流波形,下面的是驱动电阻前面这点的电压波形

网友C:
模拟电路仿真不靠谱

网友B:
加大驱动电阻的阻值,然后串联阻容模块,2k+104实验一下

楼主:
10# blessdxp 串联阻容模块是电阻和电容并联?

网友D(2012-11-03):
仿真软件不靠谱,自己搭个板试试

网友E:
软件的仿真设计,参数不好设计,一点点的变化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建议楼主自己布下板,申请下样片,自己动手做下实验,虽然实际做板调试也很复杂,但相对比较靠谱。

网友F:
图腾柱改用共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