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取样电路

楼主:
如下图所示,我用PIExpert生成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图1是输出是11V,0.5A和3.3V,0.5A, 图2输出是11V,1.2A和3.3V,0.4A, 但问题是我发现图2中的反馈取样电路环节(2个电阻和T431组成)没有了,用一个VR2(VR2是稳压二极管吧?)代替了,请指点这样能行吗?能给个解释吗?非常感谢!

网友A(2012-08-28):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看你的要求了  一般都能满足

网友C:
对于tl431,按公式算U0=2.5(1+R10/R11)Vref;  Vref=2.5V ;图1中不能生成3.3V电压啊

网友C:
3.3V是由变压器直接变换得到的吗

网友D:
第一个是以3.3V作为主路输出,电压采样加在此路;
第二个11V电流明显大很多,作为主输出,所以电压采样加在此路;
用TLV431电压基准,得到比较精准的电压输出;用稳压管反馈,由于PC817本身的误差等原因,得到的输出电压可能略有偏差,不过影响不大,都能用。。。;具体看你对输出电压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图中是TLV431,NOT  TL431
TLV431,TL432是1.25V基准。。。
4# shaolin_yi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