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上电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楼主(2012-08-28):
江湖告急,我的STM32F103ZET6上电后,示波器观测,复位脚一直在0.5V左右低电平!已经换过好几片,问题已然没有解决,有两片是用JLINK连几次后,忽然就复位脚一直为低了。曾怀疑买到不好的片子,今天新买的片子,一上来再次发生上电复位有直为低!

楼主:
香版主在吗,没有高手愿意指导下啊!

楼主:
NRST大部分时候 低电压,0.5v左右。
j-link Commander 下显示:

J-Link>r

WARNING: Target system has been power-cycled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CPU did not halt, trying to disable WDT.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CPU did not halt, trying to disable WDT.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网友A:
你先把芯片卸下来,测一下VDD与VSS之间是否本身有短路。

楼主:
没有短路,已经换过第三片了,VDD平均值3.32V,峰峰值80mV,NRST脚一上来就是0.5V。

网友A:
RESET信号你接到哪里去的?按我理解应该是一块复位芯片。你先看一看复位芯片的复位管脚是不是一直为0.5V。再测一下复位芯片的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复位芯片输入端内部是一个电压比较器,一旦外部电压降到比较值以下,芯片就会产生复位信号。你最好把复位芯片的电路图贴上来,让大家诊断一下。这种电路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会,所以你不必担心技术上泄密。

楼主:
没有用复位芯片,STM32不是推荐用个阻容就可以么?

网友A:
内部有完整的掉电、上电检测电路。外围上电电路省略亦可。
你的复位管脚除了一个电容+一个电容+3.3V电源,就是一个引出去的RESET标志。
如果没有额外的电路,你的原理图画成这样就很奇怪了。
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电容、电阻被击穿了。电源直接接到了地上。
你已经确认VDD=3.3V,如果再确定VSS=0V,那么电容、电阻被击穿的可能性也排除了。
再加上之前排除的印制板本身没有问题。
我的结论就是:楼主,见鬼了。

网友B:
可以割断 RESET脚的PCB线,或者翘起STM32 RESET脚,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C:
大多PCB画的有问题,和其他脚相连了

楼主:
按9楼大侠讲的,我把STM32的RESET脚弄掉了,现在CPU复位了

楼主:
是可以调试,脱机程序也能跑起来!本来RESET脚是和一些其它芯片的复位连在一起的,以前没有这样连过,是参考火牛开发板的,奇怪的是有一块板子一直是好的,一块曾经不好了一段时间,现在也一直是好的,还有一块就一直没好过,其它片子不焊,就焊个最小系统,一上电CPU复位脚就被拉低了,刚才按9楼的讲法,把STM32的复位脚弄掉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B:
是可以调试,脱机程序也能跑起来!本来RESET脚是和一些其它芯片的复位连在一起的,以前没有这样连过,是参考火牛开发板的,奇怪的是有一块板子一直是好的,一块曾经不好了一段时间,现在也一直是好的,还有一块就一 ...
引用 楼主:

这说明STM32是好的。
问题在于周边的电路。

网友D(2015-11-03):
是不是和晶振引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