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控制器

楼主(2012-08-28):
需要一款lcd控制器,我现在选型选的是ht1622,有32*8段驱动能力,但是有个问题,我是用电池供电的,这款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7v,用一段时间芯片就不能工作了,如果有一款lcd控制器,能够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驱动能力  我也就几十段
2、最低工作电压尽量低,最好能达到2v左右
3、价格尽量便宜,最好不要超过三元

网友A:
看看s3c2410怎么样

网友A:
内部1.8V,存储器3.3V,外部I/O3.3V,16KB数据Cache,16KB指令Cache,MMU。
内置外部存储器控制器(SDRAM控制和芯片选择逻辑)。
LCD控制器,一个LCD专业DMA。
4个带外部请求线的DMA。
3个通用异步串行端口(IrDA1.0,16-Byte Tx FIFO and 16-Byte Rx FIFO),2通道SPI
一个多主I2C总线,一个I2S总线控制器。
SD主接口版本1.0和多媒体卡协议版本2.11兼容。
两个USB HOST,一个USB DEVICE(VER1.1)。
4个PWM定时器和一个内部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
117个通用I/O。
56个中断源。
24个外部中断。
电源控制模式:标准、慢速、休眠、掉电。
8通道10位ADC和触摸屏接口。
带日历功能的实时时钟。
芯片内置PLL。
设计用于手持设备和通用嵌入式系统。
16/32位RISC体系结构,使用ARM920T CPU核的强大指令集。
带MMU的先进的体系结构支持WinCE、EPOC32、Linux。
指令缓存(Cache)、数据缓存、写缓存和物理地址TAG RAM,减小了对主存储器带宽和性能的影响。   ARM920T CPU核支持ARM调试的体系结构。
内部先进的位控制器总线(AMBA)(AMBA2.0,AHB/APB)。

这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不知对LZ有没有帮助

楼主:
还可以 在百微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心不需要arm

网友B:
直接用MSP430F4系列的MCU就可以了啊。。带段式LCD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