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TTL过冲问题呀?

楼主(2012-08-28):
如何减少TTL过冲问题,频率10M的TTL信号,

网友A:
对电路有影响吗?过冲难免

网友B:
串电阻并电容

网友C:
又想信号从"0"变"1"快 (高频)
又想信号不过冲,这不合规律,这两者本来就是矛盾体,要折中考虑

网友D:
最流氓的做法是加钳位二极管。
串个电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