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在C51中如何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8):
中断的时候,可以先把主机当前执行的主程序的pc值压入堆栈中进行保护,当执行完中断程序后,弹出pc值,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B:
C51 中, 堆栈是由编译器来安排的, 根本不需要程序员去关心和管理(除非你是在编写 OS 的任务管理部分).

网友C:
指令操作:
push  进去  加一
pop    出来  减一

自动操作:
比方说中断,里面会自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