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IFFT处理器设计

楼主(2012-08-28):
技术资料,有需要的看看

网友A:
DSP从两个方面解决信号处理的问题:一为时域分析,即数字滤波;二为频域分析,即从频谱
角度分析信号特征。其中,较常用的频域分析方法包括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这是信号
处理中最常用的处理方法。

FPGA技术有如下优点:
1、可利用 EDA工具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设计成
2、易实现流水线结构,且升级简便,设计的灵活性较高。
在业界对基于FPGA的FFT算法研究较成熟的情况下, 尝试研究基于FPGA的FFT
的反变换 IFFT。 将 IFFT与 FPGA 芯片设计相结合,进行基于 FPGA 的 IFFT处理器研究。

不错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下载看看先,楼主多谢了哈。

网友C:
不错,多谢楼主分享,收下了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谢啦!!

网友E:
傅立叶变化这块   楼主使用的是FPGA实现的   傅立叶变换主要用于声波分析   **我再仔细看看   很感谢   谢谢

网友F:
不是有IP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