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M32F103采集一个脉冲信号并对其小数分频该怎么做?

楼主(2012-08-28):
如对一高频脉冲进行0.875的分频系数,如何做到实时?
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A:
等高手出现

网友A:
这个貌似涉及到算法 比较高深

楼主:
这个比较麻烦的是这个信号是编码器信号,我是不是要把4根信号线经处理后变成两个信号接到TxI1和TxI2上,然后再想办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