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妙的问题,下面两个电路哪个更抗干扰?

楼主(2012-08-28):
下面两个电路哪个更抗干扰?注意均为模拟信号。按照我的理解,上图,长线中传输的是电流。两个端子间电压固定为0【因虚短】。
下图,长线中有电压的变化。

按照电流传输比电压传输更抗干扰的理论【道听途说,呵呵】,似乎上图更能抗干扰。
想听听各位网友的意见。

网友A:
不是很懂
帮顶下

网友B:
我“感觉”下面的方案更好。

网友C:
确实上图更抗干扰

楼主:
LS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D:
哦, 这是差模干扰的典型示意图.
从信号线的驱动能力来说, 由于上图的传输线前串联了电阻, 驱动能力变弱, 导致需要较小的干扰电流可以让接收到检测到信号变化.
但另一方面, 也使上图的输出口抵抗干扰导致损坏的能力大大加强.

楼主:
ls的兄弟,我理解力有限。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由于上图的传输线前串联了电阻, 驱动能力变弱, 导致需要较小的干扰电流可以让接收到检测到信号变化。”

----我看网上说电流信号较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不易受工频信号干扰。否则怎么会出现4-20mA替代电压传输信号的方法。当然也可能是我理解的太偏颇。
上图还有一个好处,上面的因虚短,长线两根之间的电压是一致的,长线的杂散电容被虚短“短路了”~这对于微弱信号检测能够提高测试速度、并减少数值的跳动。

“也使上图的输出口抵抗干扰导致损坏的能力大大加强.”
--这个能懂,但是上图的电路板2的运放的高阻抗(假设线断)更易损坏,当然我这里没有加保护器件。

请LS再介绍下 谢啊

网友E:
两种都不合适,电路设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阻抗匹配,两个图中不管电阻放在哪一头,阻抗都不能匹配,谈不上哪一个更好。

网友F:
两头都应该有啊

网友G:
阻抗越低,抗干扰越强。

网友H:
把反馈回路拉那么长不见得是个好主意。除了干扰问题之外,那条“3米线”还会改变电路参数。如果LZ对4~20mA的电流环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电路,看看差别在哪里。

网友I:
常用的似乎是下面的吧!

网友J:
如果电路只能这样接,那么建议在下图右边并一个10-100K的电阻以降低阻抗。一般来说100K以下的阻抗对干扰不太敏感。当然,这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K:
可以有把握地说上图抗干扰很差,下图抗干扰要好得多。
上图发送端由于串联电阻R1信号功率减低,在信道干扰噪声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发送信号信噪比下降。由于上图接收端输入无电阻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很高,因此对噪声非常敏感。

网友L:
两个都不够好

网友M:
下图好点

网友N:
第二个吧

网友O:
两个图都是传输非平衡电压信号,抗干扰都很差,下图可以依靠信号源的低阻抗特点,吸收部分干扰能量,表现稍好一点。

网友P:
明显下面的抗干扰强,但是也更容易损坏。

网友Q:
1,电流环和双绞线能抑制差模干扰,并不能抑制共模干扰;

2,当两个设备地之间存在干扰电压时,即使双绞线参数完全一致,由于源端差模内阻抗不为0或目端共模输入阻抗不一致,此共模干扰电压会转变为差模干扰。

3,当线路较长时,输入电容较大,上图接收运放易振荡;

4,如能采用差分电流环,最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P:
上面的对别人的辐射较小。驱动能力强,抗干扰强,干扰别人的能力也强。

楼主:
XMAR和 彭老师说的很好,我再消化消化
linqing171怎么两次说的矛盾呢?迷惑中……

网友K:
红色的是上图输出。蓝色是下图输出。一看便知。毋容赘述。

网友R:
下图更好,有机会阻抗匹配或部分阻抗匹配。

网友S:
红色的是上图输出。蓝色是下图输出。一看便知。毋容赘述。
引用 网友K:
按照你的仿真,电流传输抗干扰的童年**被你给硬生生的给毁了。
快叫彭老师来看一下吧。

网友K:
LS可能没有太明白电流环传输抗干扰的道理。楼主上图传输系统绝不是电流环!

网友K:
抗干扰还是看看这位老人的论述再说。RS485、电流环、光纤、扩频通信、FEC编码都是后话。

网友S:
LS可能没有太明白电流环传输抗干扰的道理。楼主上图传输系统绝不是电流环!
引用 网友K:
我刚才也想了下,你说的是对的;误区就是楼主的不是电流传输。

网友C:
回复 网友K:

如果图1,按照电压转成电流信号 VI变换,不是加图1中那个电阻。这样电流传输,然后在接收端IV变换,是否抗干扰更好呢?

网友S:
xmar,我又想了下,也同样按照你的电路拓扑进行了仿真,按照你的干扰源建模,即便是电流传输一样被干扰,所以,你的建模应该存在缺陷或不足,只是恰巧用在这个论题里,得出了与你推断一样的结论,但,不是正确的。

楼主:
GavinZ能否上图?

请各位高手继续啊,不要让此楼沉了。

作为楼主的我深感鸭梨很大。

网友S:
我的仿真图跟xmar的一样,只是为了验证‘纯粹电流’信号传输,我将信号源改成了电流源,发现按照xmar的模型,同样受到干扰,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电流传输抗干扰不是绝对的,只适合可能的某些条件。

网友T:
实际上行,下图要好得多,另外,下图的+输入我也会串一个电阻,并且输入接口一般我还会对地一个小电容。甚至,运放的输入要对地接保护用的TVS。。。
试想上图,接线的功能不小心接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上,比如交流 48V。。。

网友U:
绝对不能加TVS。TVS自己的噪声可能远远大于干扰。

网友K:
电流数据传输比普通电压传输抗干扰性能要强得多。参见下图:

网友U:
电流源对电压干扰较好,但对电流干扰就差多了

网友K:
从根本上讲,要无差错地传输数据(信息)只有四种办法:

1.  增加数据(信息)发送功率;
2.  增加传输信道的带宽;
3.  延长数据传输的时间;
4.  降低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现代通信,无论有线或无线,无论何种调制方式、无论什么信源编码,无论什么信道编码,最终都不外乎上述四条。没有例外!

网友V:
下面的抗能力枪械

网友K:
回42楼: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干扰分析关键还在S/N。

网友W:
很明显第二图比第一个图好很多,电阻在前相当于第二图的在后电阻,电阻衰减信号的强度,传输过程弱信号就更加受到外界的干扰,第二图的电阻起到杂波信号抑制作用。

网友S:
回42楼: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干扰分析关键还在S/N。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对你的模型有疑问:
第一个模型,你为了证明电路2是抗干扰的;
然而,你又换了个模型(第二个模型)来证明电路2作为电压传输形式,是不抗干扰的;

这是怎么个辩证关系?我晕了,你的建模形式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你的每次论点正确’服务;而没有解释清楚其本质,我的怀疑逻辑正确吗?

网友U:
建模型先要搞清楚,信号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干扰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然后进行有序的比较才有意义

网友X:
两种都不合适,电路设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阻抗匹配,两个图中不管电阻放在哪一头,阻抗都不能匹配,谈不上哪一个更好。
引用 网友E:

这是传统微波设计理念,对现代RF设计来说不适用。
匹配意味着NF不会低于3dB,这对低压低功耗系统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Y:
好不好也就那样,终端电阻都不见你加一个,2图略好,本质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U:
有道理,请问怎么在实际环境中区分电压干扰和电流干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1、4理解。

2、3不理解。为何带宽大了 就行呢?
为何传输时间大了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是模拟信号,假如是直流,2、3适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Y:
请问我这低频,或者您可以看做直流的,模拟信号传输,还需要加终端电阻吗?

网友Z:
不太懂但是仍然顶起

网友AA:
:L看不懂~~

网友K:
回复 楼主:

“从根本上讲,要无差错地传输数据(信息)只有四种办法:
2.  增加传输信道的带宽;
3.  延长数据传输的时间;  ”

2.  比如,透过无色玻璃显然比透过有色玻璃你肯定看得更清楚。无色玻璃带宽宽。有色玻璃带宽窄。

3.  比如,你想电话通知对方,可对方无法接通。通常的做法是等会再打,直到电话接通。因此,只要足够的时间,信息总可以传递到对方。不是吗?

网友AB:
是什么不做下实验呢?

楼主:
等我有时间用spice仿真一下 再开一贴。

网友AC:
嘿嘿,都是人云亦云

什么电流型强于电压型

降低输入阻抗而已

网友AD:
感觉是LZ把大家忽悠了,电流传输抗干扰能力是强
但是第一张图上根本就不是电流传输

网友AE:
从我的理解来看,第一个更能抗干扰!
因为运放输出是低阻,输入是高阻状态!所以R1加在输入端对运放的输入电阻没有加强作用,如果把他放在输出端可以增加输出电阻,而且可以保护运放输出!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两边都加电阻!

网友AF:
这两个接法都够呛,干扰不说,还容易损坏

网友AG:
第一个更好,只是第一个电路在运放的正负级之间需要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AH:
都不好:
看输出:
上图:电压转电流出-----电流抗扰好点(只相对下图)
-------------------注:因为右边的输入阻抗过大,没有对地匹配电阻,以上电压转电流的作用很小很小.
下图:电压输出----------易受干扰.
看输入:
上图:3米线阻抗(串入干扰量后的变化)影响与RF比,也就是运放输出受影响.
下图:比上图好.

结:
上图:输出受影响小,输入受影响大 --------相图相比较
------------------增加右边输入端匹配电阻时.
下图:输出受影响大,输入受影响小

上图没有匹配电阻(输入端),性能不如下图.
同意19楼

网友AH:
从根本上讲,要无差错地传输数据(信息)只有四种办法:

1.  增加数据(信息)发送功率;
2.  增加传输信道的带宽;
3.  延长数据传输的时间;
4.  降低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现代通信,无论有线或无线,无论何种调 ...
引用 网友K:

再降也没有用的,所以有CRC,纠错等,还有错误重发机制,是模拟做不到的.

网友AI:
回复 网友K:
不是很懂,感觉小马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AJ:
电路板二输入端跨接个负载电阻怎样?

网友AK:
感觉都不好啊,为什么用反相放大啊,效果非常差的,不稳定,精度低,干扰大

网友AL:
楼主误解了“电流传输”的意思
如果说“电流传输”,两个图都是“电流传输”,而且传输的电流是相等的!
关键不在“电流”,在“电流源”,或者说“恒流源”

许多场合,干扰主要表现为“电压型”,进一步说是“共模电压”,也就是由于“两地分居”导致两头的“基础电压”不同,而“恒流源”对这种“基础电压”是无动于衷的!

上图直接把电路敏感柔软的“私处”暴露在长线(也就是长长的天线)面前,后果显而易见
下图暴露的时前级运放的输出端,这是个“强硬的”的家伙,干扰胆敢窜进电缆,大半会被它非常低的阻抗“吸收”,用术语说,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