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陷波电路实际调试分析

楼主:
如下图为50Hz的陷波电路,按照上边的陷波参数计算出来的截止频率f=50.004Hz,理论上说50Hz 的信号是可以给衰减掉的,我从陷波电路的输入端输入50Hz的半波幅值为2V的正弦波,但是在陷波电路的输出端还是可以得到336mV的正弦波形,就这电路,我输入48.5Hz的同幅值的正弦信号时,在输出端却可以得到176mV的正弦输出信号,调试到47.5Hz的信号输入时,还是可以得到130mV多的正弦信号。我的却有些不太明白的,实际调试结果差别这么大的。
     各位高手,请帮忙分析下我这个电路图及上边的参数,有合适的参数也给我提供下,我的最终目标是把50Hz的信号给衰减掉的,我这有分送的啊

楼主(2012-08-28):
哦,刚给忘了发送电路图了,这给传上来,大家帮着分析下的啊,谢谢

网友A:
:o楼主这是要滤掉工频干扰吗,楼主做音响的

网友B:
楼主这原理图的及参数我看了下都是比较合适的,实际的调试结果肯定是受了外部的干扰,楼主可以想法先减少外部的50Hz的工频干扰的啊

楼主:
50Hz的工频干扰很是讨厌的,整的我主信号都得不到的,欢迎各位继续讨论的啊

网友B:
该陷波电路为二阶带阻有源滤波电路,实际的滤波效果是跟其增益相关的,增益越大,及越接近2,实际的选频效果越好,及阻断的频率范围越窄

网友B:
所以说楼主可调节下R16的阻值分布,然后看看实际的效果的

网友C:
陷波电路,若输入的50Hz工频信号太大的话,是滤波不完全的吧,就你这电路,我试了下的,当输入的工频信号的最大复制超过500mv时就会出现陷波不完全的问题的

网友D:
你的电阻,电容组成的带阻网络看上去有中心频率偏移,这是由于电阻,电容值和标称值有差别造成的。

楼主:
借用8楼的提示,我重新换了种思维调试的,的却啊,这难道跟运算放大器的选择有关系?

楼主:
各位大虾,我看还是结贴算了,谁以后有比较的好的解决方法的可以推荐给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