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困惑

楼主(2012-08-28):
S1为传感器,在同一块电路板上测试。
1号传感器,R1为75k,ads1247输出数据稳定
2号传感器,R1为300k,ads1247输出数据不稳定
测量图片TP1点电压都稳定,示波器测试。
去掉ads1247,把电压接入单片机(PIC18F67K22)自带AD,数据稳定。
2号为什么不稳定呢?

网友A:
源阻抗变了
ADC的输入脚RC参数变了
你可以在ADC和运放输出之间加一级跟随,跟随的输入到ADC输入脚间串一个合适阻值电阻,ADC脚上再对地加一个合适阻值电容【参数可参考DATASHEET适当变通】

应该会无论怎么变都没问题。
否则我就错了。

网友B:
只能假设你的传感器是电流型的。否则更不对。在这样的假设下,R1电阻变大,是否电流无法驱动?是否超出运放的线性范围?
另外即使是电流型的传感器,我觉得你的信号调理电路还是不对。我觉得,运放输出为低,Q1应该是关闭状态,运放没有发挥作用。

网友C:
你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频率是多大

网友D:
估计AD的输入阻抗问题吧。

网友E:
AD的输入阻抗

网友F:
我怎么看, 都感觉你的运放电路接法有问题, 是不是你的图纸有问题?

楼主:
传感器为光电二极管,电流型,电流方向 向下。

楼主:
传感器是测温的,变化很慢

网友G:
我感觉你的传感器的接入有问题!电流型的传感器需要转化成电压之后再通过电压放大器放大!

网友H:
超出运放的线性范围—— 直流偏置电压过低——Q1不工作

网友I:
R4并联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J:
11楼正解

楼主:
方法1:去掉三极管 无效
方法2:加电压跟随无效
方法3:减小一级放大倍数,加第二级放大,无效

网友K:
我做过一个方案是用AD8606直接进单片机,数据稳定.
运放那端看成I/V放大电路,稳定性取决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和输入阻抗。
接入ADS1247是24位AD,本身对输入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很高了。增大了R1的电阻,电流流过运放的电流就大了,稳定性下降。理想的是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电流全部流过R1.
现在我能想到的是不去改变R1的大小(AD8606性能已经很好了),要增大输出电压,可以考虑再加电压放大。

楼主:
楼上的方法试验过了,还是不行。我现在考虑是不是ADS1247有问题,换了个新的ADS1247,也不行。是不是用法考虑不全呢?

楼主:
第一步结论,经反复试验,发现程序第一版输出数据不波动,数据稳定,所以,应是程序问题。
第二步更换,更换AD采集程序无效果,更换滤波程序有效果。比较分析,滤波程序中有一段功能是“比较采样前后变化,如变化过大,则丢掉数据返回,但未清除结果变量”,去掉此功能段,数据即稳定。
第三步分析,a.出现问题应查找原始数据,原始AD数据是稳定的,但是没有去查。b.编写程序应注意前后的影响,此段程序未考虑丢掉数据的错误数据怎么处理,未清除变量,直接导致后面的程序把错误数据使用。c.原因分析:信号强时,放大倍数小,模拟量稳定,采样数据稳定,滤波程序工作正常;信号弱时,放大倍数大,模拟量有小范围波动,导致滤波程序扔掉部分数据,又处理不到位,把部分累加和输出,从而造成数据不稳定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