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用STM8L做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用STM8L101做红外遥控器的接收,载波信号是怎么滤除的呢,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A:
是要滤掉毛刺吧,低频滤波了

网友B:
载波信号有的红外接收器件可以自动滤掉,难道LZ用的不是这样的器件吗?

楼主:
是可以,比如HS0038之类,但那一颗要8元,北京的价,还是自己做,一个遥控器才卖10几元。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额,,真是蛋疼。。。。10几块的还是万能遥控器呢

网友B:
是可以,比如HS0038之类,但那一颗要8元,北京的价,还是自己做,一个遥控器才卖10几元。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这么说的话,LZ可以考虑用纯软件进行解码。

网友D:
红外遥控接收有专用的器件,三个脚的那种就是了,便宜的1块多就有了(一般便宜的都带个铁壳),好一点的要5、6块,主要是距离、抗光干扰方面好一点。这种器件已经将38K载波滤除,可以直接读高低电平进行解码的了。

网友E(2012-11-14):
以为 你做 红外编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