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控制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哪位给我讲讲这个原理

网友A:
反激式变换器,当M1导通的时候,变压器存储能量,输出电流由输出电容提供;当M1截止时,变压器副编释放能量给电容和负载提供电流。

网友B(2012-11-13):
这个是反激变换器,建议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比如王志强的:开关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