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短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8):
板子上3V和地短路,现在问题如下:
1.空板子测, 不短路
2.焊完一板后, 测量不短路; 但是通了电后短路
3.将使用3V的芯片一片一片去掉测试, 当去到第4片时,发现不短路了
4.重新焊一块板子, 不短路, 通电测试功能后 不短路, 第2天再上电 就又短路了

请高手帮忙看下可能还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看第四片IC是什么?为什么会坏?
第二天新焊的板子,还是哪第四片IC问题吗?
重点是为什么这颗IC会坏?而不是找到了短路的地方。

楼主:
你有没有看第四片IC是什么?为什么会坏?
第二天新焊的板子,还是哪第四片IC问题吗?
重点是为什么这颗IC会坏?而不是找到了短路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都是一组的, 全部一样的芯片

新焊的板子 后来找到出问题的芯片 不是同一个地方

因为以前也用的一样的芯片, 从未出现过短路情况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呢?
是否超出了芯片的工作范围了?
发图来看看,标注 烧坏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就是3V-3.6V

这个是PCB上芯片的 图, 红色圈的是地孔, 绿色是3V

网友A:
看着像射频类的器件?
你的纹波有看过?
各个引脚的信号电平是否一致?(也许信号电平过高导致短路)

楼主:
看着像射频类的器件?
你的纹波有看过?
各个引脚的信号电平是否一致?(也许信号电平过高导致短路)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网络选通芯片. 2选1的

控制信号 只有17 一路, 用单片机控制的,也是3V.

别的引脚就是接网络信号了

网友B:
这有啥好分析的呢?
板子上3V和地短路,现在问题如下:
1.空板子测, 不短路
RE:说明板子本身不短路
2.焊完一板后, 测量不短路; 但是通了电后短路
RE:说明器件未通电的状态下未短路
3.将使用3V的芯片一片一片去掉测试, 当去到第4片时,发现不短路了
RE:说明其中某片在通电后短路,重点怀疑第四片
4.重新焊一块板子, 不短路, 通电测试功能后 不短路, 第2天再上电 就又短路了
RE:说明其中某个器件在某些状态下不会立即损害并短路,在某些触发条件例如冲击电压下,该器件很快坏掉并短路。
检查某些器件是否超越了技术指标使用,检查器件之间的时序是否会形成不同步导致烧坏等。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一上电就会把这个IC烧掉

网友D:
会不会是你芯片本身质量问题呢?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你的问题根本不是为什么会短路
而是为什么上电后会把芯片烧掉

看你的描述好像你要上好几块同样的芯片
建议你可以先上一块,长时间通电试试是否正常
可以区分一下是否是上多块芯片后导致某些参数超标

网友F: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G:
可能是元件存在质量问题吧

网友H:
原件参数问题,要么就是你芯片某一个输出控制导致控制端的过载或者形成短路。电路本身的线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确保是漏电或静电所致!

网友I:
你的板子测试的电源可能存在漏电(220Vac串入),或你的测试仪器存在漏电现象,并没有接地线。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们操作时,没有防静电措施,导致COM-IC击穿。

网友J:
我感觉:
1. 估计最大的问题在第四片芯片上.
2. 估计最大的问题在于上电逻辑或者掉电逻辑里, 部分芯片尚处于上电不稳定态, 或已经进入掉电不稳定态时. 芯片4可能存在功率驱动电路在异常信号的控制下开关失误导致损坏.

网友K:
系统上电或者断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时序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