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二极管干什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8):
过压保护。防止电路中的容性或者感性元件在电路关断,或者其他异常情况下出现高于电源电压3V时,二极管导通,从而保护了电路

楼主:
这样接可以防静电不,也想问下防静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有静电保护二极管。

网友:
高于电源电压在加上一个二极管的压降,那么这个电压就被引到电源电压上了。
简单点讲就是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C:
但是我觉得如果反射电压过大的话,二极管就自身难保

网友D:
防静电可能效果有限,静电要在入口处尽快解决,器件的响应速度也有要求,一般是聚合物或者TVS。

网友E:
这个是防止电压过于3V的
静电处理要放在最外端,通过TVS管或者接地来处理

网友F:
:lol  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