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8-28):
R48,R49好像是给430提供参考电压的,其他的看不懂,请问这个电路时怎么由48V变成12V的?

网友A:
对于TL431系列的管子是这样计算的,VO=2.5R48/R49+2.5

楼主:
对于TL431系列的管子是这样计算的,VO=2.5R48/R49+2.5

这个我知道,那IRF640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B:
google“串联式稳压电路”

网友C:
串稳,只不过是将BJT换成了MOS。
输出上升,导致TL430的R端上升,K端下降,也就是MOS的G极下降,
导致MOS输出电流ID下降,进而使输出电压下降,又使R端下降,K端上升,
导致MOS的G极上升,输出电流增加,完成负反馈的循环

网友D:
通过简单的RC延时电路后 给mosfet G提供高电平,同时为TL430提供合适的电流,430正常工作对输出电压进行稳压调节。电压稳定输出后通过ZD1钳卫G电压,开关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