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怎么可以让avr进入空闲状态,然后20min后自动唤醒呢?

楼主(2012-08-28):
如题。请问怎么可以让avr(M16)进入空闲状态,然后20min后自动唤醒呢?小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发觉不行。例如用定时器2,最多就是那么几毫米就中断醒过来。怎么办?求教。

网友A:
用 16 位的定时器, 再加上 1024 分频. 如果再采用 32768 的晶振.
那么溢出中断就是. 65536*1024/32768 = 2048(秒).
够长了吧

网友B:
同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定时用做PWM,时钟不能用32K

网友C:
一定要20分吗,中途不可以多醒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