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制图重新导入NET后器件变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8):
design——Rulers里面

这两个勾去掉

我想你可以结贴给分了:lol

楼主:
我用另外的办法弄好了。我试试你的。

网友A:
你不会是到层管理中把那个绿色的错误标志层给关了吧:lol

还是reset 错误标志啦?:lol

我给你指的才是明道:lol

4# 阮天宇00

楼主:
两个办法都不行。
我进行了一遍规则检查,结果一动就绿。
你给的方法没反应

网友A:
你在绿色上右击一下 查看规则冲突  然后截个图  我看看

楼主:
呵呵线间距重新设定了,改成 6mil后就正常了。

网友B:
基本都是规则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ad有个room,不用可以删掉

网友C:
很有可能就是你之前已导入过一次,然后将所有的器件双删掉了,又从原理图中导了一次,所以变绿了

网友D:
看看左下角是不是有个room,删除就好了

网友E:
规则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