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头文件

楼主(2012-08-28):
大家好,我对单片机的头文件的编写不是很清楚,谁能教我一下啊,看人家写的头文件里面那么多的语句,不知道哪个改写,哪个不改写,不是编译器自己带头文件的吗?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那个厂家的单片机和型号

楼主:
PIC16F72

网友A:
在安装编译器程序里找到自带的头文件,或在已有的头文件里面定义新的寄存器,或重新建一个头文件文件夹在里面定义要用的寄存器,写程序时把自己写的头文也加上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我自己写的头文件里面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名称和编译器里面自己带的名称一致,而定义的地址啊之类的不一样,结果会怎么样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想法很好。有几点值得说明。
1、编译器里没有寄存器名。
2、你重新定义一个寄存器名没什么问题。就像你可以有一个大名和一个小名一样。

网友C:
各种地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