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工业中强干扰的开关量信号怎么滤波?

楼主(2012-08-28):
最近在编程遇到这么个问题:
为防止因输入信号抖动以及外部干扰而造成的误动作,要求加入时间常数可选(1ms到128ms)的滤波器功能
平时看到的都是对adc的数字滤波,不知道对这种开关量输入的滤波器怎么做?
请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在指定一段时间内采样,得到相同值的次数达到一定要求(或采样的值全一样)才认为是有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 谢谢 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网友B:
数字开关量的滤波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详细点吗?我在Google里搜没搜着合适的,谢谢

网友C:
我好像是这样做的 每间隔10ms取一次数据  总共取三次   三次都相同  则认为可信。

希望楼主能找到典型的有实力的厂家的案例

网友C:
输入滤波器是系统块的一部分,它被下载并存储在CPU中。滤波器延迟时间的缺省值为6.4 ms。如图4-23所示,一组输入点共用一个延迟时间。
按照以下步骤设置输入滤波器延迟时间:
1.点选视图 > 组件 > 系统块菜单命令并选中“输入滤波器”。点击“数字”标签。
2.为每一组输入指定延迟时间。
3.将改变后的系统块下载到S7-200中。
【以上文字摘录于《S7-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2008版】

看样子  具体时间 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D:
最近在编程遇到这么个问题:
为防止因输入信号抖动以及外部干扰而造成的误动作,要求加入时间常数可选(1ms到128ms)的滤波器功能
平时看到的都是对adc的数字滤波,不知道对这种开关量输入的滤波器怎么做?
请高手指点 ...
引用 楼主:

滤波器还是那个滤波器,只不过输入从Adc变成Gpio而已,一样的。

网友E:
匠人的blog里面有个** 各种软件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我有看过 不过都是针对adc的,不知到用在开关量上合适不,plc上都有这种开关量滤波,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F:
不能一招制敌的,根据实际情况变动,和硬件关系很大,速度,精度,工艺,合理性,哪里有就调节滤波时间那么简单

网友G:
开关量的滤波的话要看抖动大小了 一般的有三取二 就是三次里面有两次 就认为是该状态。
不过在抖动比较大的场合的话 我一般使用10取7

楼主:
非常感谢joyme misra flion 等大侠 提供的方案,大家都来说说自己在实际应用中都使用哪些方案,我看plc中都有开关量滤波这一块,而且是时间可设的

网友H:
开关量可以用多次采样的表决法滤除干扰

网友I:
多次采样,计算采到信号的概率。
比如采样高电平,信号要求10ms反应,那么,可以用1ms采样,高电平计数+1,低就-1,然后看计数的值,大于等于7为高,小于等于3为低。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哪里看到的?
自己脑袋想的 还是看哪里写的?

网友F:
你们的开关量都是些啥啊,难道就按钮之类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