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关于430G2330的AD功耗

楼主(2012-08-28):
单片机直接进入LPM3电流是1.6uA
配置定时器和IO中断进入LPM3加上整个板子的功耗及漏电流,电流是6.9uA
开了AD采样电流一下子就170uA

电流数据是通过串联六个半测的

平均功耗因为一个AD变这么高,应该是配置的问题,继续查。。。

楼主:
发现都在AD开的时候电流大,关闭AD模块电源也不行,还是很大

我用的ACLK 采样频率也很低 电流还是很大

关了AD立刻10uA以下  再研究研究

G2332

楼主:
已经搞定咯:lol

整个系统平均工作电流小于10uA:lol

楼主:
就是采样结束得把AD彻底关了
采样时钟和转换速度对功耗影响并不大
CPU被唤醒以后需尽快进入LPM3
否则功耗比较高
综合一下,功耗马上降下来了

网友A:
楼主厉害 继续分享一些经验吧

楼主:
也没什么经验可讲,花了两三天调功耗和时钟

采样时钟有个DIV 0 1 2
用来选择对应的MCLK ACLK SMCLK 还有采样内部时钟 一般默认就好了,用ACLK也省不了多少 还有就是采样速度可以抵一点

尽量让CPU多在LPM3状态。延时可放入 CCR0 CCR1 CCR2 虽然是一个及时单元 ,但可以分开计时,有多个中断,尽量让cpu睡,cpu醒了就200uA以上电流

在AD工作是关闭AD模块电压需要两步,第一步是停止现在AD模块工作,第二部是关闭模块的电压

不同的定时宽度尽量选最大的放入不同定时器中断里

MSP430功耗确实比较低,用六位半测的电流,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B:
抱着学习的心态

楼主:
定时器用ACLK时钟功耗并不大,不过定义好你的最大延时时间,让单片机尽可能多睡
电容一定有漏电流的,电源端应该加大电容,否则纹波较大,可能出现后续的使用问题。
要是没有好的仪器就串个1k电阻,用示波器量电压吧,普通万用表测电流是不行的,我用六位半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时器用ACLK时钟功耗并不大,不过定义好你的最大延时时间,让单片机尽可能多睡
如果有多个定时时间,多几个定时中断也好

电容一定有漏电流的,电源端应该加大电容,否则纹波较大,可能出现后续的使用问题。
要是没有好的仪器就串个1k电阻,用示波器量电压吧,普通万用表测电流是不行的,我用六位半还好

网友D:
:lol 讨论的八错。。围观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数据跟你的硬件有关,系统的大小能一样么,具体你自己测试吧:L

定时器:比如你需要你一个1s和一个10s
你可以用计时1s的,你可以用第一个,,可以用再这里计数到10s第二个。

如果你开了两个计时单元,你需要第二个的时候就10s的时候CPU起来一次

当你短定时时间用的很少,却要频繁让CUP起来,这种套用时候很明显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用内部vlo做时钟,开定时器的功耗常温下也就1个uA(LMP3模式),此时产品功耗主要取决于外部电路的功耗,比如ldo等也都是有漏电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相对来说,AD功耗挺大的,不用了,就彻底关掉。

网友F:
嗯,看看,我发现进步就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