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L494驱动PMOS的图腾电路

楼主(2012-08-28):
(无正文)

网友A(2013-11-18):
这个电路利用了电容自举作用,在TL494输出低电平期间,24V经过稳压管A6T电容充电,此时三极管Q8截止,mos管s高于G大于5V,mos管导通。在TL494输出高电平期间由于此前电容俩端冲过电,不会瞬时变化,因此Q8基极电压被抬高,三极管Q8导通此时mos管GS之间压差下去了管子关断。

网友B:
好经典的电路~~~现在那里还用那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