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电阻 得搞搞清楚

楼主(2012-08-28):
一  关于拉电流与灌电流

拉即泄,主动输出电流,是从输出口输出电流。 灌即充,被动输入电流,是从输出端口流入吸则是主动吸入电流,是从输入端口流入

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输出驱动能力(注意:拉、灌都是对输出端而言的,所以是驱动能力)的参数,这种说法一般用在数字电路中。

吸收电流是对输入端(输入端吸入)而言的;而拉电流(输出端流出)和灌电流(输出端被灌入)是相对输出端而言的

-------------------------------------------------------------------------------------------------------------
Example

给一个直观解释:

图中PB0输出0LED会亮,PB0的电流方向是流向PB0也就是灌电流了;而PB1要输出1LED会亮,PB1的电流方向是从PB1流出,也就是拉电流了。

这里首先要说明,芯片手册中的拉、灌电流是一个参数值,是芯片在实际电路中允许输出端拉、灌电流的上限值(允许最大值)。而下面要讲的这个概念是电路中的实际值。
      由于数字电路的输出只有高、低(01)两种电平值,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的数值叫“拉电流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要吸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的数值叫灌(入)电流”

·为什么能够衡量输出驱动能力?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低电平时,灌入逻辑门的电流称为灌电流,灌电流越大,输出端的低电平就越高。由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也可以看出,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越大,低电平越大。
然而,逻辑门的低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大值UOLMAX。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LMAX ≤0.40.5V所以,灌电流有一个上限。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高电平时,逻辑门输出端的电流是从逻辑门中流出,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就越低。这是因为输出级三极管是有内阻的,内阻上的电压降会使输出电压下降。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越低。
然而,逻辑门的高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小值UOHMIN。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HMIN ≥2.4V所以,拉电流也有一个上限

结论:输出端的拉电流和灌电流都有一个上限,否则高电平输出时,拉电流会使输出电平低于UOHMIN;低电平输出时,灌电流会使输出电平高于UOLMAX。所以,拉电流与灌电流反映了输出驱动能力。(芯片的拉、灌电流参数值越大,意味着该芯片可以接更多的负载,因为,例如灌电流是负载给的,负载越多,被灌入的电流越大)

二 关于上拉与下拉电阻增强驱动能力

主要作用:
1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以此来给芯片引脚一个确定的电平,以免使芯片引脚悬空发生逻辑错乱。
2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往)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

以上拉电阻为例:

从与内阻并联理解:将某输出电位点采用电阻与电源VDD相连的电阻。因为输出端可以看作是具有内阻的电压源,由于上拉电阻与VDD连接,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至于该阻值的大小见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从而将输出端电位拉高。
从外部看过去:芯片引脚输出低电平时,灌电流是负载与上拉电阻之和,这是不利的,但一般芯片的灌电流允许最大值是比较大的,(相对于拉电流)。
但是当引脚输出高电平时,给负载提供电流的是上拉电阻与拉电流,这样便可以大大加大芯片的负载驱动力。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网友A:
楼主普及基础知识哦

网友B:
怒补基础知识

网友C:
顶,支持楼主继续发言。

网友D:
指出几个问题:
1、UOHMIN以及UOLMAX并不是驱动能力的直接限制因素,它只是一个作为逻辑输出时的表征指标,以便确认在电平上能否和下一级适配,直接的限制因素是管子的额定功耗,电流过大时功耗会增加到超过额定值。
2、“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至于该阻值的大小见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从而将输出端电位拉高。”,这句话存在错误。

网友E:
学习下,又涨见识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2、“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至于该阻值的大小见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从而将输出端电位拉高。”,这句话存在错误。
存在什么错误?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俺菜鸟看不懂啊

网友D:
根据楼主所定义的等效模型  上拉电阻越小才越能增加高电平时的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作为等效模型,这样更好理解下,从外面看过去。。。。。
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是一个矛盾的平衡。。。

网友F:
讲解的通俗易懂,谢谢楼主。

网友G:
普及一下

网友H:
顶楼主,希望楼主能够多给俺这些小白上上课。

网友I(2013-04-12):
请问您说上拉电阻将钳位在高电平?那当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怎么办?还是您的意思是上拉电阻让低电平不能太低?

网友J:
学习中,感谢总结分享

网友K(2013-09-24):
拉即泄。。。。。。。。。。。。无法直视。

网友L(2014-02-11):
基础但是十分重要的知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2014-03-21):
书到用时方恨少 学习之

网友N:
通俗易懂

网友O:
2、“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至于该阻值的大小见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从而将输出端电位拉高。”,这句话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