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2-08-28):
单个数码管显示“0”数码管是共阳的。我用KEIL51软件采用汇编写的。
ORG 0000H
MOV P1,#COH
END
应该显示“0”啊
怎么提示出错啊。英文的意思是”没有定义的符号“
咋回事啊?

网友A: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100H
START:MOV P1,#COH
END
试试看行不行,好久没用汇编了,吃不准

网友B:
#COH 你在何处定义了? 应该是#C0H吧?

网友C:
同意LS,C0写出CO了
另END是干啥?汇编里好像不用这个东东吧

网友B:
同意LS,C0写出CO了
另END是干啥?汇编里好像不用这个东东吧
引用 网友C:

汇编再要这个,表示代码结束

网友A:
...
话说o和0真的很难分辨也,我也就直接复制LZ的代码了,还真没注意那是O

网友D:
要这样写:
ORG 0000H
MOV P1,#0C0H
SJMP $
END

网友D:
1、以字母开头的立即数要在前面加0。
2、程序跑完后要待在一个地方不要乱跑。

楼主:
c0h是数码管的显示数字“0”BCD码,板子上的数码管是共阳接法啊,但是用KEIL51编的汇编程序总是提示出错,那些BCD码也是共阳接法的数码值啊。为什么不行啊,换成其实数值就行!!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B:
c0h是数码管的显示数字“0”BCD码,板子上的数码管是共阳接法啊,但是用KEIL51编的汇编程序总是提示出错,那些BCD码也是共阳接法的数码值啊。为什么不行啊,换成其实数值就行!!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
引用 楼主:

搞不懂你想说啥?

代码的问题,大家不是已经告诉你问题所在了吗?

硬件的问题请你对着电路图自己查了,别人怎么查?

网友E:
汇编呀!!!还是C的好!

网友F:
找个编译成功的工程整个换了,把代码重新写进去编译!

楼主:
keil51编译了一个单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汇编程序。要显示“0--9”这几个数字。我编了之后程序不能运行啊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E:
哎,汇编!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