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2-08-28):
如何把二进制数显示到1602液晶上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来驱动显示的

网友B:
把二进制转换成ASCII码就可以啦,例如二进制0就输入0x30,1602就会显示0啦,同样1就写0x31就行啦,你查下ASCII表吧

楼主:
我用的是pic单片机

网友C:
把二进制的每一位分离出来,然后转换成ASCII码(+0x30)显示.

网友D:
先用sprintf转换成字符串,字符串可以直接送LCD屏显示的。

网友E: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只想显示0或者1,那送数据的时候加单引号不就行了嘛,想把10进制显示成2进制,试试用求余的方法送数据,具体还得看你要什么样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