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ze 用 fsmc 读写IS64WV51216出错

楼主(2012-08-28):
在1M 以下的ram 中是正常的。从 1M 开始 每个双字中(int型,32bit)高位字(16bit)随机,低位字正常。编译器是keil uV4

网友A:
地址线怎么接的?

楼主:
2# 捡漏王子 A0 ~ A18 接了 FSMC 的 A0 ~ A18  。怀疑过 A1 ,但 1M 以下的正常啊?

楼主:
别沉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查,针对出错的地址调试,同时用示波器来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