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汇编与C混用时产生的疑问

楼主(2012-08-28):
本人编译后出现两个警告,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是连接的警告:
DR461 里调用的 CFUNC1 没有找到定义.

我估计楼主的在 C 里定义了 cfunc1() 函数.
在 DR461 里没有定义外部函数 cfunc1() 函数.
要注意: C 里输出的外部函数前面要带 _, cfunc1() 给汇编调用时是 _CFUNC1.
通常 C 编译器都有这样的规定, 不过 Keil 有点不同,  只有带产生的C 函数会带 _ 前缀. 这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