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冒烟?

楼主(2012-08-28):
因为板子空间有限,220V,2.5A的电流。线宽2mm,间距也在2mm左右,这样安全吗?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爬电距离的问题。

俺一般建议在受保护的使用环境中,爬电距离最小不低于3.5mm,如果使用的环境有灰尘、潮湿、油污等导致爬电距离下降的物质,则至少要在5mm以上并适当开隔离槽。

俺建议你将距离搞到3.5mm以上并加开隔离槽,然后在PCB上喷涂三防漆进一步保护。

网友A:
要多读读国家标准,例如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相关的国家标准。

IEC标准号应该是60331

网友B:
你的8芯端子是2.54mm的插针?
最好用5.08的端子

网友A:
我看你的PCB空间很富余啊,呵呵,装个5.08间距的端子轻轻松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B不富余啊。顶层不敢走太多的线,要放散热片。一共有20几路,5.08的端子放边缘肯定是够放了。关键是安全间距和线宽的要求。有更好的布局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5.08的端子,5.08只是脚间距,还得考虑铜皮啊。

网友C:
有个经验值,貌似1mm爬电150V,开槽300V。

网友D:
开槽1mm顶裸板4mm

楼主:
开槽1mm顶裸板4mm
引用 网友D:

草,这要开槽不把板子给开的潜藏百孔。

网友E:
2.5A的电流,2mm的线宽感觉有点小,经验值一般是1mm跑1A电流,要不就是铜厚加倍,

网友F:
你的几个带散热器的家伙可以转180°布局试试看吗?

网友G:
要多读读国家标准,例如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相关的国家标准。

IEC标准号应该是60331
引用 网友A:
mark: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网友A:
PCB不富余啊。顶层不敢走太多的线,要放散热片。一共有20几路,5.08的端子放边缘肯定是够放了。关键是安全间距和线宽的要求。有更好的布局方式? ...
引用 楼主:

带绝缘保护层的铜皮之间的爬电距离可以略下,一般按照设计爬电距离的70%左右就足够,端子部分因为焊脚暴露于空气中,在灰尘、潮湿等情况下,两脚之间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导通,所以我建议你在焊接完后喷涂三防漆以提高爬电距离即是此道理。

针对你的要求,个人建议你线之间的间距大于3.5mm,选择5.08mm间距的端子,在端子焊脚间开隔离槽,如果条件容许,喷涂三防漆更好,那怕买一瓶手工喷也成。

网友A:
你要弄清楚什么叫爬电距离,什么是电气间隙。

网友H:
还不如直接割个小潮潮

网友I:
你的几个带散热器的家伙可以转180°布局试试看吗?
引用 网友F:

调整一下布局试试看。

网友J:
你的板子不太安全呀,还是重新考虑布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