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转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无正文)

网友A:
使被测电流经过采样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

楼主:
-5ma怎么弄呢

网友B:
如果说接1k电阻分压,-5ma产生-5v,5ma产生5v,正负是相对于参考点来说的,参考点是0v,如果你把参考点改成-5v,那么相对电压变化不就是0--+10v了吗?

网友C:
使被测电流经过采样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
然后再通过精密整流电路将负电压转换成正电压

网友D:
可以自己用电阻采,或者干脆去找个这种芯片

网友E:
也可以电阻采样后加到运放上,在运放上进行电压的加减处理。不过要调到0v可能需要双电源给运放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