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28):
在做一个手持设备,将一个信号放大,三路输出,用运放做一个负反馈放大。问题是接一个运放输出时运放发热,再加一个运放两路输出时发烫,再加一个运放三路输出时烫手。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1.开始怀疑布线问题,直接跳线,还是发热。
2.在运放电源引脚接两个滤波电容,分别为104和331,温度上升变慢,但持续升高。
3.怀疑电源电压过高,正电源为45V,负电源为-20V,运放为OPA445,。但PDF指示电源电压可工作在正负45,并且只焊一个运放的时候只是一点发热,多焊两个是却发烫。无解啊
图(1):,共有三路,测试时无信号输入,无负载
图(2):

楼主:
这个图看不出三路的相关性,再贴一图,主要是三路的反馈接在一起

楼主:
更奇怪的是,之前做的板子,也是这么设计,却没有发热的问题,现在重新画过PCB,电源芯片做了一些调整而已

网友A:
"测试时无信号输入,无负载"    --  V+是直接悬空,还是接到固定电平?

网友B:
电源内阻太大。

网友C:
运放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6# 宋业科 求教,电源内阻怎么会影响到运放?之前的板子就是电源发热,运放不热,

楼主:
5# xxlin1984 只给运放正负电源,其他都悬空也发热,不过温度还能接收,有信号输入,无负载时很烫

网友D:
如果你上次和过这种电路的话。。会不会买到假的运放了。。。。

网友A:
从OPA445的手册看,电源端电流消耗为3-4mA,65V供电,静态功耗约0.2-0.25W。
另外看到一个最大损耗功率的参数(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高达0.65W。

猜测:
1. 0.25W的静态功耗本身就可能导致发热。
2. 运放输入端高阻悬空,可能导致引入杂讯,而使功耗靠近最大损耗功率。
3. 电容发热:普通电容的耐压一般为50~60V,差不多到极限了。
4. 或者可能是电源纹波太严重,导致电容和运放发热,先找个好电源试试。

楼主:
还没找到其他原因,看来还是运放自身功耗太高。
之前板子电源发热,运放不热,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源上电十几二十秒就发烫,而运放一般要两分钟才发热,所以上电之后摸一下感觉电源发热,运放不热,新板解决了电源发热问题,运放发热就凸显出来了。
但三路运放同时工作时为什么发热会严重很多

网友B:
看看输入输出信号,有没有自激。

网友E:
不懂..我新人..

果然.高手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