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检测过零

楼主(2012-08-28):
如上图所示,过零检测电路,采集220交流信号,在弹片的输入端,采集到的是5V的矩形脉冲,这个脉冲是怎么得到的呢?原理是撒呢?请多多指教!!

楼主:
一般弹片的输入是高阻抗的,这样一分压下,达到单片机输入端的电压应该是满高的,是IO口内部有嵌位吗

网友:
讲句真心话,没有看懂。。。。

网友A:
什么口径的子弹的弹片?

网友B:
用一个电压比较器比较,比较电压为0伏

网友C:
用个三级管也好或。。。你这样有点危险,,别以为电流小就没事,,,,

网友D:
有点吓人

楼主:
没有这样应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
很多小家电产品上都是这样过零检测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E:
长期这么用,不过接仿真器的话,要先调制成方波再接,不然你的仿真器就挂了。接单片机IO口,与单片机的IO口结构有关,不过大多单片机的IO可就能这么用。最好看下想关单片机的应用笔记,一般都会和提到这种使用方法及原理,用过国产,台系列和三星的,都可以。

网友F:
单片机内部ESD二极管钳位成方波
小家电N多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