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电路如何实现跟随

楼主(2012-08-28):
想让后面的功率运放输出端Vout电压等于ua741基准电压Vref.
用2个运放单独跟随链接,Vout端的电压总是要比基准低0.2v左右电压
,所以我在附件图中把Vout反馈到输入端,希望能稳住电压。但是没什么效果。
请问该如何修改电路?满足要求

网友A:
为什么每个运放的负端不直接接到输出端呢?每个都做成电压跟随器。

我也是菜鸟,讨论中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我已经试过了
就是我上面说的: 2个运放单独跟随后链接,Vout端的电压总是要比基准低0.2v左右电压

网友B:
这个....

TDA2030离理想运放差的有点远吧。输入阻抗不够高,增益不够大。

完全跟随好像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