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前辈们在调BUG无思路时是如何做的?

楼主(2012-08-28):
请教下前辈们在调BUG无思路时是如何做的?
话说咱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咱滴作品成功完成是,就像是追了许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她追上手时的喜悦~
但是在追的过程中却是各种纠结~
花了许多心思、构思了N久把程序构思好后,敲到编译器中,编译通过:lol ,兴奋许久~
但是待把程序下到芯片里是却发现,不能实现预定的功能,bug出现了:funk:
   重新读程序,找到一个bug修改,程序功能实现~Ok:)
   重新读程序,找到一个bug修改,程序依旧不对,单步运行程序,观察变量,插入测试代码,找到BUG,改正,程序功能实现~Ok:$
   重新读程序,找到一个bug修改,程序依旧不对,单步运行程序,观察变量,插入测试代码,找不到到BUG,继续调试,看哪都是对的,纠结、发愁~
   放下程序,看下相关的书籍、资料,过段时间程序看程序,**一现,问题解决:P
   放下程序,看下相关的书籍、资料,过段时间程序看程序,依旧毫无思路,心烦意乱,书也看不进去~:Q

    本菜鸟在此时喜欢听听歌曲什么的,前天又一程序实在没辙了,歌也听不进去,找了个单机游戏(3D的),玩到头疼(话说单机游戏咱实在没玩过几个)睡觉,直到第二天中午,**一现,问题解决:P
     面对着这种情况各位前辈们是如何舒缓情绪,继续与BUG作斗争呢?
     都说工程师的工作压力大,各位前辈在工作时间和空余时间中又是如何给自己减压的呢?
    在此声明一下,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前辈一词不是指您在年龄上比咱大多少,而是指您在某一方面学识在咱的前面。

网友A:
哪有那么多BUG

楼主:
水平不够小BUG就比较多了,话说知识不够许多BUG压根就不知道,都是在遇到BUG后调试许久无果,看资料或者百度的时候才蓦然发现原来是因为~才有的BUG啊~

网友:
遇到BUG就打个补丁,遇到就打。打到你轻易遇不到为止。

楼主:
咱又不是盖茨,干嘛学人家缝缝补补

网友:
缝缝补补是没办法的事情,没有哪个程序是没有BUG的,但是呢一般发现不了,怎么办?不只能看到了再补么。

楼主:
呵呵~所以电脑里的软件隔三差五就升个级

网友:
所以乞丐服是程序猿的专利。盖茨是老大。

楼主:
盖茨原来就是丐帮帮主啊~:P

网友B:
无思路的时候,睡一觉,第二天就有思路了

网友C:
基本概念很重要,很多都是基本概念不清楚产生的bug。至于逻辑问题,天份为主,经验其次。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BUG有的是因为编程习惯、粗心照成的,更多的是因为知识面不够,逻辑上的错误倒是不多

网友D:
逻辑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主要是编程的架构和习惯,往往都是为了补一个BUG,多出N个bug

楼主:
所以在努力学习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
所以在努力学习好的编程习惯
引用 楼主:

用模块化编程,有BUG的时候就好补多了!

楼主:
必须模块化,哪漏了补哪

网友:
必须模块化,哪漏了补哪
引用 楼主:

那你还怕BUG?

楼主:
怕啊~
可怕的不是有BUG
而是因为知识有限找不到BUG

网友:
慢慢想,碰到BUG了就用脑袋模拟一下程序的运行情况,不能确定的地方就给屏蔽,或者是单独挑出来调试,很快就能搞定!我就是这样干的。。。

软件仿真基本不用,要用也就是看看延时时间,别的拉倒了。

楼主: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做起来就没这么简单了,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是那错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错的?为什么会错?应该怎么改?这就是因为知识掌握的不够引起的~

网友:
那就和BUG无关了啊。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在脑袋里模拟模拟突然**一现通了。搞定。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你对器件的了解不够,时序不对,其实说到底也就那么点东西、

楼主:
嗯~
是这样的

网友D:
模块化大部分是指功能.
但功能的结合要靠架构.
架构不好,BUG一连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解啊~
但是构架要怎么搭建啊?
写的程序比较少,尤其是大点的程序设计程序构架好麻烦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