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程序怎么就会执行到这里

楼主(2012-08-28):
该程序有时不正常。调试发现问题如下 按理key_num=1的话 就执行
       faka_data++;
       key_num=0;
       break;   但是他偏偏跑到
       default:
       if(key_num==1) while(1);

网友A:
key_num刚好在执行deault后才置1

楼主:
哦  是的犯错了。key_num的值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动作的。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