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芯片型号~

楼主(2012-08-28):
别人板子上的一颗双NPN的三极管,B极串了10M欧姆的大电容接2.5V的电压,可以在一两个毫秒内放掉十几毫安的电流,怎么算这个增益都很大,目前在用BC847BS替代它,但是效果很不好,放电缓慢而且到0.7V的时候就不放电了,所以想找到原板子上的这个元件的spec。芯片如图所示:
本体有21+的标示,还有三个小圈圈,封装是SOT363的。1,2,6一组,3,4,5一组。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有人用过这个元件嘛,给点建议提示。
谢谢

网友A:
呵呵, 最好先弄明白它的图纸再分析什么器件合适

楼主:
什么图纸?电路图?还是芯片的block diagram?

网友B:
大海捞针呀这是

丝印是21+,,难道是二姨家的;P

网友C:
21这个复合场效应管,,,

楼主:
5# kssdz899 有具体型号或者系列号吗?

楼主(2014-03-31):
感谢 宋业科
确定为FDG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