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通信问题

楼主(2012-08-28):
用ARM通过IO口 给FPGA发送指令,发现FPGA的IO口无法接收低电平。当把arm和FPGA间连线断开时,所发的电平正常(如01010101),当两者相连时,ARM的输出始终是高电平(11111111),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在FPGA的IO设置中需要作什么处理吗
这是管脚配置图

楼主:
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
加了弱上拉之后就好了

网友A:
应该上拉,否则三态!

网友B:
应该上拉,否则三态!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呀

网友B:
应该上拉,否则三态!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