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模电题

楼主(2012-08-28):
模电没学好,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A:
1、1V<Vq<4V;
2、由于问题1中Vq不确定,所以除非输入的是较高频的方波,否则问题2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果在Vi处加正弦波,Vo会怎么样呢,这类有源负载的放大电路一直不知道如何确定工作点的,不会还得画出两根管子的输出特性曲线对碰吧,谢谢了

楼主:
还有,我潜意识觉得这里的Q点稳不住,会随着输入信号飘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B:
具体多少得看选用的三极管的Vce-Ic特性曲线吧。

1.6v的稳压管,两个三级管的Ic是可以算出来的。

最下面的晶体管的发射集电阻就是用来构成直流负反馈来稳定工作点吧。

输入漂?来自哪里呢? 前级的直流漂移,是传不到这个互补输出级的吧。

网友C(2012-10-09):
应该可以把下管看着是上管的恒流源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