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采集数据会出现0fffh

楼主(2012-08-28):
我在用松翰的SN8P2722 做了一个采集NTC温度的程序,仿真发现出来的数据会有0fffh(我用12位AD),我用示波器观察电压没有突变过,我用的是外部DC供电,用仿真器供电则不会出现。大概几百个ms出现一次,换了仿真器仍会出现,不过出现的频率降低了。

网友A:
先从硬件入手,示波器上场,双探头,A通道监控电源,B通道监控输入信号。
当然如果还有一个的话就监控一个参考源。

再从软件入手,单步调试吧。

楼主:
示波器监控电源上有杂波,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吧,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