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一下推拉式输出

楼主(2012-08-28):
下面的电路里面的推拉式输出是怎么工作的,请能人帮忙分析下,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它的工作过程。也请顺便说一下电平偏移的电路部分。谢谢!!

网友A:
前面的电路不讨论了.
看 T4
T4 导通, T5 也导通, 输出低电平. 由于 D6 将T6 的发射极提升了 0.6V, 此时 T6 就不能导通了.
T4 截止, T5 也截止. T6 由R7 提供基极电流而导通, 输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师讲解,看来我不懂的太多了。我还想问下:
“T4 截止, T5 也截止. T6 由R7 提供基极电流而导通, 输出高电平.”
T4 T5截止后,就等效成这样子,R9这一路就没有电流了,怎么保证T6的基极电位大于发射极呢?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B:
不必高手——R7就保证你所说的了——前一句已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