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ZYNQ会不会挤占Freescale通信处理器的市场?

楼主(2012-08-28):
一直琢磨ZYNQ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昨天忽然一闪念头:mpc8xxx系列,和ZYNQ会不会有潜在的互相制约?

网友A:
Freescale便宜些,ZYNQ性价比恐怕不够,而且开发难度大很多,属于定制场合。
Freescale板子什么资料都是现成的,只要软件开发人员就够了。
ZYNQ还需要搞FPGA和搞算法的。

网友B:
本来器件成本就高些,而且转换开发平台也需要成本。
所以,楼主你多想了

网友C:
别杞人忧天了,看看QorIQ处理器,ZYNQ无论是性能还是开发难易程度,还是成熟可靠,还是专承,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ZYNQ很适合那种,一方面需要网络通信和文件管理,另外一方面有大的数据流量,和一些处理算法的场合或有一些特定的硬件接口时序的场合。比如千兆网相机,或智能相机。通常都用ARM或ARM+DSP,再加一片FPGA完成时序。如果改用ZYNQ一片就可以搞定。只要智能算法别太复杂,否则开发起来周期太长。或资源不够。

网友D:
;P讲的不错楼上的,有见地啊

网友E:
别杞人忧天了,看看QorIQ处理器,ZYNQ无论是性能还是开发难易程度,还是成熟可靠,还是专承,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ZYNQ很适合那种,一方面需要网络通信和文件管理,另外一方面有大的数据流量,和一些处理算法的场合或 ...
引用 网友C:
未来要由未来来回答

网友C:
从xilinx和avnet做的开发板,看,xilinx那个勉强能体现一点zynq的长项,毕竟连接了一个高帧率的相机。但avnet那个开发板,则做的什么也不是,一点也无法体现zynq的优点。甚至不如TI的一个5$的arm芯片。
估计xilinx现在也很纠结,不知道做个什么或者想做个什么但开发周期可能不短。至于avnet可能从最简单入手,想要说明的仅是zynq的开发方法,而不在于zynq本身 能干什么。

网友E:
从xilinx和avnet做的开发板,看,xilinx那个勉强能体现一点zynq的长项,毕竟连接了一个高帧率的相机。但avnet那个开发板,则做的什么也不是,一点也无法体现zynq的优点。甚至不如TI的一个5$的arm芯片。
估计xilinx现 ...
引用 网友C:
AVNET更多是让想使用ZYNQ得人,能够快速使用ZYNQ,
而且在音视频方面比XILINX更多一点。
对开发板,不要太多的需求。
没有一块XILINX的开发板,能直接用在产品上。
只是帮助您去评估验证您的功能。

网友E:
另外声明:不是吵架,
未来真的需要未来回答。
未来什么都有可能。我觉得。

网友E:
不可能每一个使用ARM的都使用ZYNQ。这一点,我坚信
每个厂家都有他活着的理由。

网友C:
无论未来还是历史,都同样沉重。现在仅是证明了历史,而历史却像一面镜子。未来可以预测,但未来却只能由未来去证明。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ARM,没有DSP,当然也没有powerpc,有的仅仅是FPGA。人们都用得很熟悉,很提心应手。但随着应用的复杂性越来越高,FPGA的开发难度与时间越来越长,重复性的工作很多。于是聪明的人们,就把一部份重复应用的代码做成了硬核,并逐步在大的解决问量的思路上取得 一致,仅是具体实现上有所侧重,于是固化了的硬核分别起名字叫arm ,dsp,powerpc,XXX  等等(当然这不是真的历史),降低了产品开发的难度,加快了完成 的速度。但也因此失去了灵活。从这个角度 说,大家 不过是相互补充,谁也替代不了谁。FPGA做做的工作powerpc也许一定做不了,但是谁要想用FPGA实现一个powerpc完成 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QorIQ的架构,存储器带宽,cache,指令集,10G网络,rapidIO,PCI-E,就知道,如果能把FPGA玩到这种程度,呵呵,还是挺不容易地。

网友F:
都讲的很好。

网友E:
都讲的很好。
引用 网友F:
谢谢领导发言。

网友G:
明天会发生啥  谁都不知道

网友E:
明天会发生啥  谁都不知道
引用 网友G:
是呀

网友H:
我觉得会 但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