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真的什么都不懂,望指正,谢谢!

楼主:
第一次画PCB,真的什么都不懂,资料却看得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顺便说说出了那些,我该怎么去改。谢谢!希望说详细一些,哪怕是骂的口气我都接受,真的没人可问,脑袋都大了............帮帮忙,给我指出其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谢谢!网各位给我指条明路..........[local]

5TNA5YOB`601AW{()B%EUIR.jpg (137.24 KB )

画的pcb,我知道惨不忍睹!请帮忙解决一下,新人鸭梨大啊,但是真的想学好! ...

画的pcb,我知道惨不忍睹!请帮忙解决一下,新人鸭梨大啊,但是真的想学好! ...

网友A(2012-08-28):
把板子缩小,布局,再布局,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考虑主线的大小。
对于电阻,如果竖起了更加利于布局和走线就把他竖起了。

网友B:
电阻竖起来?
这想法不错!当然,对于直插的!
表贴的就无所谓。

网友B:
开关电源吧!
PWM的

网友A:
电阻竖起来?
这想法不错!当然,对于直插的!
表贴的就无所谓。
引用 网友B:

嗯,很多地方的电容电阻可以用贴片的,买贴片比买插件便宜和方便吧。而且占用更少的地方。

网友C:
单从PCB图看,其实画的还不错
不过要找问题的把原理图和问题写出来啊
光看PCB图最多提点布局方面的建议而已

网友D:
R3到U2第一角为什么不走线呢
布线完成之后一定要检查的
不然板子打回来了
再发现有问题
就惨了

网友E:
螺丝孔大小不一致,而且相对于板子的拐角要尽量对称

网友F:
果然什么都不知道哦

网友G:
左上角的那两个电阻太靠边了

网友H:
电阻的水平安装还是竖直安装,对电阻的精度是有影响的。

楼主:
嗯,开关电源用PWM控制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单面板,但是真的是好多都不知道,还望你能跟我指出那些地方有问题,我改怎样解决,谢谢!

Y(]QJHMFK0J7VX{S`IW`B%T.jpg (133.56 KB )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出,由于我做的是单面板,那里走不过去了。估计要跳线了......下面是原理图,您能帮我看看我的pcb出现的问题吗,对于新手来说,周年的好重要!真的十分感谢您!

Y(]QJHMFK0J7VX{S`IW`B%T.jpg (133.56 KB )

网友I:
L1连到D5D6那里布线粗点,注意主线路的线宽,板子做小点,注意IC的散热问题

网友J:
1、元件可以再布的合理一些,将板子缩小,当然要是不计成本就无所谓了

2、电源走线要根据电流适当加粗

3、注意芯片、MOS管的散热问题

网友K:
不够紧凑。插件的方向能一致最好一字排开。 缩小面积

网友L:
对于单面板,最好将插件的引脚全部用走线包住,不然后期维修时铜皮掉得很快

网友M:
你用的软件是什么名字啊,我也是初学者,我不知道那个PCB软件好点
你画的比我强多啦,我都不敢出来晒板

网友N:
PCB都有那些规则呢,求指教。。。

网友O:
直接找人画个就得了。群里搞LAYOUT 的多的事。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导,我会认真去学习PCB布线的,毕竟这个是搞硬件的人的生存之本....

网友A:
原理图也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P:
好久没划过这东西了

网友Q:
D1D2是否太靠近板边了啊。。
那里可是高压啊。。
R3没有连接。。。
D5D9的接法是正确的??感觉怎么怪怪的啊。
没有设定原点。。

网友R:
能不能把R3电阻重新摆放一下,然后那个没连上的线从U2下面走,就不用条线了

网友S:
呵呵  画的还可以啊   不要那么谦虚   PCB这个东西嘛  还是靠多练习的  板子画多了  经验自然就丰富了  刚开始就想做到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  加油吧

网友S:
对于单面板  本来难度就要比双面板大很多,有时为了过一根线,可能会拆很多线呢  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子,自己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