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体放电管选型

楼主(2012-08-28):
如果是交流220V,AC/DC最大输入264V,选择多大的DC击穿电压?280V?
电路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持续过压,是不是要在气体放电管前安装熔丝?
残压是不是要选择高一些的?Glow Voltage和Arc Voltage哪个参数是残压呢?

网友A(2014-03-13):
在防雷电路的设计中,应注重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冲击击穿电压、通流容量等参数值的选取。设置在普通交流线路上的放电管,要求它在线路正常运行电压及其允许的波动范围内不能动作.

气体放电管需要选择为标准直流击穿电压为600V的LT-B5G600L、LT-B8G6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