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放大电路 共模输入电阻计算

楼主(2012-08-28):
如图,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输入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按理说输入电阻Ric=Uic/Iic;
我的计算
Uic=0.5*{(RB+Rbe)(I1+I2)+2*RE(1+β)(I1+I2)}
Iic=0.5*(I1+I2);
注:这里的I1和I2分别是T1和T2的基极输入电流
那么 Ric=RB+Rbe+2*RE(1+β)
与书本给的技术参数不一样,书上给出的结论是我算出来的一半;
请问大地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算错了?

楼主:
各位大神,知道麻烦告知一下,在线等答案。

楼主:
我所贴出的图中,共模输出电阻有两种情况,而我使用的教科书只给出一种结论;大家对这是怎么理解的?
我使用的教科书: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五版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技术课题组 编
主编    康华光
副主编  陈大钦  张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网友A:
你计算的是两输入各用一个信号源的情况。
实际应该是将两输入短路后接入信号源,也就是两输入共用一个信号源

楼主:
你计算的是两输入各用一个信号源的情况。
实际应该是将两输入短路后接入信号源,也就是两输入共用一个信号源
引用 网友A:

MCU52我经常看到你的名字,你很热心,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我不理解的是:
传统的方法:输入电阻=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按理说,不管你是单输入还是双输入,得到的都应该是正确的输入电阻。可是这里不对。
难道是不适用吗?

网友A:
共模电压是(VI1+VI2)/2,你再计算下

楼主:
共模电压是(VI1+VI2)/2,你再计算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来算的;结果与书上说的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电流*0.5就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电流*0.5就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电流也是没问题的啊;
I1=Iic+Iid;
I2=Iic-Iid;
书上指出Iic就是共模输入电流;
所以共模输入电流Iic=0.5*(I1+I2);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怎么共模输入又来了差模输入?
按楼主电流*0.5是差模电流,不是共模电流,两者是并联的,共模电流应该是I1+I2,或者计算单边后/2(对称并联)
按我的计算方法,直接将两输入短路后接入信源计算,方便简单而实用。经常用这个方法测试运放的共模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共模输入又来了差模输入?
按楼主电流*0.5是差模电流,不是共模电流,两者是并联的,共模电流应该是I1+I2,或者计算单边后/2(对称并联)
按我的计算方法,直接将两输入短路后接入信源计算,方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对。不过共模电流Iic=0.5*(I1+I2);是对的

只是共模输入电阻不是根据Ric=Uic/Iic来算的。
根据输入电阻的定义;Ui是一端口网络两端的电压;Ii是一端口网络的输入电流;那么该二端口网络输入Ri=Ui/Ii;
而共模输入电流Iic只是共模输入这个一端口网络输入电流的一半;

不好意思啊,这两天没上网。
MCU52谢谢你的帮助,分全部给你了

网友A:
可能是思路不一样的原因吧。不过这些也是近似计算,
要更正确的计算还要考虑BJT的输出阻抗的影响。

网友C(2020-04-22):
八年后,我也同样有这个疑惑,折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觉得除以2的原因是 共模输入使用同一个信号源,由于电路的对称原因,共模输入两个之路的输入电阻并连了起来,而差模输入是把输入电阻给串了起来。如下图(共模等效)

网友C:
八年后,我也同样有这个疑惑,折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觉得除以2的原因是:
         共模输入使用同一个信号源,由于电路的对称原因,共模输入两个之路的输入电阻并连了起来,而差模输入是把输入电阻给串了起来。如下图(共模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