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如何修改已有的元器件?

楼主(2012-08-28):
Altium 中如何修改已有的元器件:

如何把已有的元件拖到新建的Altium 中去修改呢?求教~

网友A:
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2# 捡漏王子 看教程看到了....修改已有的元器件

网友B:
你修改的时候此库应该是打开的,然后鼠标移动到左侧或PCBLIB或SCHLIB,它会自动展开(如无法展开,请单击那里),然后选择相应的元件,有“放置“字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

网友C:
打开库文件,然后点击你要的元器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