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生成PD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我用AD9画原理图,把原理图转换成PDF文件时,提示没安装打印机,转换出来的文件是空白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以前是可以转换的。
下面是截图。

网友A:
没有安装PDF虚拟打印机

网友A:
或者虚拟打印机服务被禁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过的朋友都懂得的,呵呵,不清楚怎么用的自己BAIDU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这台打印机我要了!:lol

网友C(2013-01-26):
一送就一台打印机啊。

网友D(2013-11-22):
AD9本身就有一个打印PDF的功能,File->Smart PDF

网友E(2015-01-30):
重装PDF软件

网友F:
明天我也会用到这方面的方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