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模块常见电路拓扑

楼主(2012-08-28):
DCDC模块常见电路拓扑

网友A:
适合新手学习的资料,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B:
模块电源常用的电路形式开关电源功率电路分析要点电路工作原理,资料不错

网友C:
DC转DC常用电路形式包括升压式,降压式   主要是选对芯片   即可

网友D:
DCDC的芯片电压稳定,电流大,功耗低,不错!

网友E:
AC/DC和DC/DC的电路拓扑结构是一样的,AC经过整流滤波后就是DC270V了。主要的拓扑都是反激、单管正激、双管正激、半桥、全桥和LLC谐振。

网友F(2013-08-14):
不错   资料比较给力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好好消化消化   不错

网友G(2014-03-25):
在哪里去找dcdc内部结构呢